东芝M200开机后不充电关机充电正常,AC供电电流有时偶尔为0,(终于解决了!)

楼主(2010-06-08):
如题,接一台东芝M200的机器,原故障是开机后掉电(取下了电池),有时在进系统后掉,频繁时刚亮机就掉了,按照通病处理了CPU供电背面的NEC电容(这个电容真难拆,只好用刀头烙铁做了破坏性的拆除,用四个330uf的电容摆四面,中间加了几个CPU背面常见的那种无极性贴片电容,总容量完全满足1200uf了),顺便也加焊了CPU供电IC,这样处理后没掉电的现象了,机器装好后才发现有个新的问题:装上电池后,接好维修电源,开机后发现维修电源电流有时跳到0的现象,很短的时间,一秒钟不到的样子,而且有规律的,隔几秒钟变一次。机器没掉电,估计掉电那一瞬间是由电池维持的。系统里电池能识别,也显示正在充电(实际未充),因为过一会电池容量会慢慢减少。取下电池后单独用AC供电正常,没掉电的现象,很郁闷了!关机后待机电池充电电流有1.8a的样子,正常。实在不想拆机器了,因为客户只愿意出150块钱修,原本是按通病处理NEC电容才答应修的,交客户时想打算叫客户别上电池使用,估计把电池耗光后可能会掉电,没时间来验证。想问下高手:这个问题是否属于IO问题还是充电IC的问题?随便哪一个坏的话手里也没件换了,加上发件费用等,150块钱是不可能再修了,作为技术研究,还是想弄明白这个故障的范围处,请高手解我心中这个迷惑。先谢过了!
问题终于解决了!因为想弄懂这个问题,跟客户找了个理由说要多测试两天,又把机器拆开了继续修,无意中发现把电源调高后机器正常,如果用额定19V就会电池电源交替供电,调到19.8或者20V就正常了。仔细分析PDF,解决方法就是提高U3第5脚的ACDET电压,调整R51和R50比例,因为R51阻值太大,找不到合适的并联电阻,找了个4K7的跟R50串联,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
会不会是认电池电源 的三极管有问题噢

网友:
其实可以不换那个NEC大大电容。。
我试过CPU旁边不是有空出来的地方没上电容的 吗。。
把那几个补上330的就可以了 。。
以前我也是拆了 那个。而且挺不好拆的。。。公司以前还定了10几个。。
现在都是 遇到补上几个电容就好了。。你以后也可以试试的。

网友:
我修过一个东芝M100的机器,修好后装上电池不开机充电能充,但很快就充好了,带电池插直流电源开机,电流也突然显示0A。显然是系统默认电池工作。开始以为充电IC损坏,换新IC后依旧。这种情况,估计电池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是电池和电源交替供电的故障。当初掉电可能跟NEC电容无关,可惜NEC电容已经被破坏性的拆坏,无法验证了。

网友:
楼主怎么我在论坛下的很你的图纸不一样呢

网友:
对了能不能把你图纸传上来下呢

网友:
楼主,我刚仔细看了下电路,我认为并没有找到真正的故障点。个人认为因该是Q2或者Q4有开路故障引起的。其实仔细分析下电路就可以知道,Q2和Q4组成一个外接电源检测电路。当外接电源越高,Q2和Q4导通程度越大,于是U3的5脚电压就越低,反之外接电源越低,U3的5脚电压就越高,当U3的5脚电压高于1.2V时,U3内部比较器就会动作认。因此可以认定Q2或者Q4有开路鼓掌,不能对U3的5脚进行电压调整,使得5脚电压一直在1.2以上(通过R51和R50分压),如果Q2和Q4没有问题的话,当19V电源一接入,Q2和Q4就会对流过R50的电流进行分流,从而使的5脚的电压低于1.2V。

网友:
我实际检测了Q2和Q4以及稳压管都正常,唯一没测试的就是R51这个432K(我都是在路测试,没焊下来测),严格的来说,不是提高U3的5脚电压,应该是把Q4的C极微提高,从而让Q2和Q4能正常工作,估计可能是元件性能有偏移了,让Q2和Q4组成的检测电路工作在了导通和截止的临界状态,使U3的5脚电压在1.15到1.22V之间变动。处理完后实测AC电压调整从18V到20V都正常没问题了,原来是稍微低于19.5V就不充电而且交替导通了。另外,这个图纸是MIAMI 10的图纸,论坛里有的。

网友:
太让人郁闷了,我去下M200的。我说怎么不对呢。原来如此。呵呵,现在在上班,没空,等晚上回去我回就楼主这个问题,开个新帖,详细说明该电路的原理以及楼主所改电路流下的隐患和因该怎样改才是正确的。

网友:
我修的一台M200的机器也是出这个毛病,间歇性的电池充电,估计和楼主的一样的故障,因为用户没怎么要求,所以就没怎么给修,给用户直接用了

网友:
楼主,就是出现间歇性供电的时候。,屏幕会不会瞬间变暗闪一下呢,

这样的话,客户可能不会接受哦~~

网友:
此故障之前在SONY机上遇到过,可惜当时我只知道拆机装机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一个毫无电子基础,纯靠维修中慢慢积累的 我的分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595&pid=1611416

网友:
屏幕不会闪的,系统一直识别是AC供电,所以不会在电池和AC之间切换,我们只是从维修电源的工作电流才看得到物理电路中切换了,系统下电池也是一直显示是充电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