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90 机器摔后暗屏 开3。3开关电压

楼主(2010-06-08):
联想昭阳E290 机器摔后暗屏 ,可以确定灯管高压都是正常的,高压供电的3。3V开关电压只有0。5几伏,望高手指点迷津。。
暗屏

网友:
补充点,开机也是只能用一键还原的开机键开机,本身开机键开不了机,有3。3V开机电压。

网友:
可以飞一根3.3V电压给过去,屏上有个3.3V的电压飞一个试试

网友:
看看休眠按钮部分是不是被压到里面短接啦

网友:
直接飞线给高压3。3V, 进桌面就白屏,之前显示很正常。。

网友:
直接从屏的保险飞线到高压

网友:
要修出这里电压比较麻烦,从屏主供电哪里啦个3.3当做开关信号也可以的,那样简单

网友:
io与开关相连的信号中断 测一下

网友:
从显卡发出的LCD_BLON_EC信号是个高电平,控制Q7导通,进而使Q28关断,从而使DISPON变成高电平,开启高压板。如果你确定高压板和灯管都正常,而且LCDVIN正常,你可以看一下LCD_BLON是否低,或Q7是否损坏。

网友:
我把北桥拆下来,发现掉了几个点。。不知道会不会是这种原因。。

网友:
有该机的图纸吗?可以看一下图纸确定掉了什么件,补上。

网友:
掉了几个点我补回去,跟桥也换了,故障还是一样。。进旧机就白屏。。前面开机都可以正常显示。。郁闷!!!!!!!!!!

网友:
支持四楼的想法

网友:
有点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