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如何寻找。

楼主(2010-06-08):
对于 品牌的主板,要寻找BIOS程序相对还容易些,对于一些杂牌的主板要如何寻找它的BIOS程序,我是根据它的南北桥寻找和它相似的主板来寻找BIOS程序的,寻找时最好是多下载几个,看看哪一个合适,我用这个方法已经刷好了好几个杂牌主板了。

网友:
一个主板的命名常用的就是北桥的规格。见意楼主再下载BIOS的时候,除了这些,最好加上品牌,因为不同品牌的BIOS可能会实现不同的功能,只下载通用的,一些主板上特别的功能无法使用。

网友:
把板子的型号找出来在网上找就可以了。

网友:
按照笔记本的型号到官网去找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