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的导通条件( 困惑已久的问题)

楼主(2010-06-08):
     如题,场管的导通条件,希望大家不要笑,我想新手肯定也有点困惑的。。。(1)比如说一个N沟道的场效应管G极要有高电平才能导通,这个高电平是多少呢?是大于0.6/0.7还是多少,这个场管才能导通呢?
     (2)P沟道的场效应管G极要有低电平才能导通,这个所谓的低电平是多少,是小于0.6/0.7,还是每个型号机器的场管导通不一样呢?
      (3)还有三极管的NPN和pnp的导通条件
       肯定有人说怎么不去买书看了,我也买过,上面只有认识和怎么换,,没有细说那个导通条件。。
     谢谢大家进来参与讨论,写的不好还希望大家原谅。。。。。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FD%BC%AB%B9%DC.html
先看看此贴
至于导通问题,怎么算高电平,怎么算低电平,不同电路不同要求。高低电平说的是0和1的关系,在一个区间里都属于0或1。在日常维修中(主板维修)不必太细的去想这些问题,你测到2.4V以上的电压是,可以认为是高电平,做为N沟道的MOS就应该导通,当电压为0或是0.几时,认为是低电平,N沟道截止,P沟道的可以导通。
三极管也是这样,当基极高电平是导通,如果发射基接地,那么它的集电极就应该被拉低。
等你维修开始以后,通过具体的案例再重新回去琢磨一下书上所写的东西时,发现理解会到达另一境界。

网友:
你既然知道高电平,低电平的概念。那我就不说其他了。在数字电路中。貌似1.4V以上的才叫高电平。0。7以下的才叫低电平。如果不出故障。G级的电压不会出这2种以外的吧。具体的导通电压是多少,和材料也有点关系。不过数字电路中好像不怎么分吧。因为只有2种状况(高电平,低电平)。我的想法。呵呵

网友:
谢谢 楼上俩位的回帖,我有点理解了

网友:
高低电平说的太笼统了。就拿笔记本主板来说吧。用的最多是N构道场管,它要D。S极完全导通。G极电压最少要大于D。S极一伏。如果是大功率的场管。一定要大于五伏以上。要不场管很容易开启不足烧坏的。完全导通时DS极之间的压降很小。0.1伏左右。很多的场管G极驱动电压都来自自举升压电路。如果你只简单的高电平导通而不实际分析。很容易烧坏场管而你又不知原因在那。三极管中NPN管要完全导通。这时的B极与C极的电压差一定是大于0.7伏的

网友:
场效应管的导通是有Vgs决定的,跟D无关

网友:
楼主你的理解本身就是个错误,无论是场管还是三极管都不能说是高低电平控制的。而是楼上说的vgs(vbe)的电压决定的。也就是说,对于n型场管当d极电压高于s极时(一般只要一伏以上就可以啦!)就可以通。p型管是当d极电压低于s极时就可以通。

网友:
N:VG》VS;P:VG《VS

网友:
N沟道的是G级大于S级 P够到的是S级大于G级

网友:
条件大家都知道,现在说的是高低的问题

网友:
只要知道它的导通条件是,要么S极大于G极要么G极大于S极,总之一边高一边低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场管和三极管都有几个值,一个最低开启值一个饱和导通值还有一个最高耐压值,各不相同的。

网友(2017-05-02):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viewthread-tid-169242-highlight-%C8%FD%BC%AB%B9%DC.html
先看看此贴 ...

这个打不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