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一个优派的机子 VG1921 不知道咋查下去 ...
今天修的一个优派的机子 VG1921 不知道咋查下去了

楼主(2010-06-08):
故障 不开机 电源板上有5V输出 (不知道是输出12V拉低了 还是 本来就是5V ) 没有开机电压 振荡器 的 启动电压 和持续供电 正常
请高手指点一二
按键板没问题
不开机

网友:
优派的显示器电源板一般有12v和5v输出,老点的还有3。3V 。你把电源板和驱动板分别给个清晰图片看看。

网友:
驱动板的 供电正常吗? 没开机电压查驱动板啊? 想知道有没有十二 伏 跑线路不就知道了吗?楼主

网友:
现在确定了 没有12V的供电 5V供电正常 驱动板有1.5V电压 就是没有开机电压

网友:
"现在确定了 没有12V的供电 5V供电正常 驱动板有1.5V电压"------貌似你还是搞错了,既然5V供电正常,那么驱动板1.5V是什么电压?建议你把驱动板和高压板都断开再测量电源是否正常,免得走弯路,我觉的你电源板有问题的可能大。

网友:
我觉得的是你测量的问题,你测试电源次级所有的滤波电容(大个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