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QDI865PE板子上的管子代换

楼主(2010-06-08):
哪位大哥知道这是个什么管子啊  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啊  手头上没有同型号的
       管子型号     A1
                     AS1084R
                        G0406
            外观和场管一样的 个头也一样大的

网友:
1084应该是三端稳压器,5VSB转3VSB的.

网友:
显卡上比较常见,主板上少见,还是非常好找的

网友:
随便找个1085上就可以了,基本上主板上都有,大多在南桥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