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英P4主板不开机?pin73无输出!

楼主(2010-06-08):
型号:EP-4PEAD io:W83627HF-AW,上电测量开机针有5V电压,iopin67 有3.3V,pin68  0V  短接开机针有5v跳变,67脚有0v跳变,72脚一直5V,73脚一直0V没有3.3V跳变,更换过IO,拆掉的IO换到其他板上开机正常,非常困惑73脚问什么没有3.3V?请老师指点下,看了论坛帖子,到这里应该是输出的!

网友:
楼主你的(pin68  0V  短接开机针有5v跳变)这个W83627的IO是68脚接开机排针的,,,,你的PIN68脚是0V,,,那怎么开针有会有5V电压?????????

网友:
开针电压是由电源绿色线5V通过一103电阻过来的,当然会有5V了,短接后io68脚才有0到5V的跳变!
问题补充下:触发后  67脚是 3.3 v 到1.5v 并不是到0v,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可能是哪里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