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检测卡!

楼主(2010-06-08):
主板为昂达945PLD,能启动,风扇都转,但显示器不亮,修很久了,昨天终于买到了诊断卡,兴冲冲的插上,通电,点亮,IRDY灯不亮,卡上显示四个横杠,这和预计的完全不一样嘛,不是插上就应该跑数么?小白提问,请大家包涵,望前辈解释解释,谢谢了!
显示器不亮

网友:
,你那是CPU没工作,主板有问题,,不过有的诊断卡不支持,也会不跑马

网友A:
我那卡是4位的,带6个指示灯,刚换正常的机器上试了,跑码正常,引用——“你那是CPU没工作,主板有问题”————我是不是还得弄套假负载?

网友:
得上CPU才能跑码啊。我比你强点,第一次用假负载放反了,结果有个电源IC烫手,换了一个还烫。拿板子瞅了一个星期才发现问题。换了几个件感觉正常了插上检测卡(也是第一次用)发现检测卡复位灯不亮(正常板子好用应该长亮),万用表好顿量都正常,量了一个星期发现检测卡上的复位灯坏了,换个发光二极管亮了。都好疯了。

网友A:
顶楼上,你讲的心情我太理解了。懂得太少,不知道是哪出问题,只能一个部件一个部件的试,太痛苦了!

网友:
楼主cpu装了哇?

网友:
我是新手,如何用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