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跑码

楼主(2010-06-08):
华硕754的,我是插了一个坏的内存上去就不跑码了,现在测得那个核心供点偏大3.3V,时钟的正常,VCROE的正常,那个供内存核心供电的管字也换过了还是不行,他连着一个三极管,再连着一个8脚的芯片,我现在怀疑是不是那个芯片把电压拉高了

网友:
那个所谓的三极管是不是一个431?先把它换了试试吧

网友:
那个是W04,8脚 的芯片是E9543

网友:
8脚芯片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是NPN贴片三极管,拆下来可以测试一下它的好坏,可以用1AM代换
问一下,内存供电管的哪个脚与这个三极管相连?

网友:
和S极相连,那个管子弄了没坏电压还是那样,那个8脚的什么的可代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