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一台长城的电脑里面驱动板坏掉了 想换一个通用的上去请进来看看应该换哪种

楼主(2010-06-08):
上图为原装的~

想换个通用的上去但是在网上找了好几片但是接口的
位置都不一样的怎么办

网友(点评):
没有图片看个球呀

网友:
楼主说的是电脑啊 还是显示器啊?(首先声明本人IQ不高) 该通用驱动板 可以根据接口定义连线,一般说明书上都有 各个接口的定义参数啊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长城的液晶显示器吧

网友:
显示器紧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