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PFC开关管替换问题D304X

楼主(2010-06-08):
今天早上起来开电脑,一按开关,立马听到“砰”的一声。立即拔下电源线,取下电源打开一看,保险管断(玻璃没破),300uF200wv大电容鼓包,电源是长城 ATX-300P4-PFC的。

昨天关机还好好的,今早一开就报废了,天气情况是这两天连续降中雨,请各位大大研究下这是为什么?

经测 开关管 J130009击穿。。
还有均压电阻也记得要换,要不然也要继续爆。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二极管也击穿了

请问各位大大D304X能换吗?12A 400-450V 100W

网友:
天气潮湿,可能是滤波电容质量下降,造成短路造成的

网友:
机箱受潮了吧,电容爆可能是PFC升压高了造成的

网友:
电容质量下降或者电压瞬间升高,造成击穿短路烧保险.

网友:
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可能以前就有一定的隐患!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小白我没测 滤波电容,整流二极管,开关管就换了 已爆的电容和保险管,通电即烧。。。吓~!

网友:
经测 开关管 J130009击穿。。
  锁帖

网友:
还有均压电阻也记得要换,要不然也要继续爆。

网友:
还有均压电阻也记得要换,要不然也要继续爆。
引用 网友A:

谢谢,不过我手头只有D304X管,不知能不能换。12A 400V-450V 100W的

网友:
楼主,这个J13009的管很好找,淘宝上也有,上次我在淘宝上淘了十个.价格也不贵,才1.6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