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的板子!

楼主(2010-06-08):
  我是新手,现在有块联想品牌机的板子 RC410-B 775针的,没有CPU供电,北桥旁边有个8脚芯片烧坏了,型号是4812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啊?问下各位知道是什么芯片吗?能用什么型号代换啊!

网友:
4812应该是一个N沟道的双MOS管
在这个主板上十有八九就做为VDIMM电压产生的上下管

网友:
我这有块笔记本的板子,4422  能不能代换啊?

网友:
4422是一个N沟道MOS管哦,上面那个可是个双MOS,再找找,有啥型号一起发上来,我再帮你看

网友:
4407!  你说说什么型号能代换啊? 我找找看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我们这GSS4226比较多,用这个就能替换。没有替换的就从基地上买原样的吧,用在那的,耐压20V的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