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高压条接口5条线,VCC,GND,EN,ADJ,还有一根是什么定义呀?

楼主(2010-06-08):
昨天接一神舟的笔记本,高压条有问题,想换高压条。原笔记本高压条接口有5条线,VCC,GND,EN,ADJ,还有一根是什么定义呀?换过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条,为什么笔记本的有这么多根线呢,只要接VCC,GND,EN,就行,最多再接根ADJ,笔记本高压条多的这根线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EN是点亮的信号,另外一根应该是亮度调节的!

网友:
ADJ才是亮度调节的吧

网友:
VCC/EN/GND三根线就可以了,ADJ是亮度调节,其它都可以不接

网友:
VCC,GND,EN,ADJ,对应为正,---负.----使处于...状态----调节、调整这个几是亮度调节的
一般接VCC,GND.ADJ.就可以了。

网友:
高压怎么变就那四种。开启,亮度。供电。地线

网友:
有的IBM的机器的部分型号有个反馈,所以要用原装的。

网友:
这个我知道呀!就是搞不明白为什么笔记本的原装高压条接5条线呢,除了这四条外(VCC,GND,EN,ADJ),我是问还有一条可能是做什么用的呀?

网友:
那一根不用管他,接上VCC GND EN 这三根就可以了。

网友:
笔记本的改一般要接VCC GND ON ADJ,剩下的可以不用接,ON找不到可以用屏的VCC来替代,ADJ,也可以找一个固定电平来解决。

网友:
那条线是空线,无用。

网友:
接上那四根线就行了。

网友:
要知道另一根做什么用的  看图啊  实际应用的话可以不管

网友:
一般都有很多的底线,那些都是无用的

网友:
那一根是不是和别的向连的,你不接试试看呢,一般接4根就可以了,还有的直接接3根,EN和ADJ相连

网友:
一般接好VCC,GND,EN,ADJ就可以了其它的可以不管

网友:
有一些地线和供电有两个连在一起的,

网友:
一般接好VCC,GND,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