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前辈们笑话的问题

楼主(2010-06-08):
假如一块主板上有一个电容或者是一个元件的标准值不对了,是不是就会造成这块主板点不亮?
我们要做的是不是要找到这个损坏的元件,替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除了换掉一个坏掉的元件外,还要分析它是怎么坏的,以免造成返修,或是其它连代故障

网友:
还要检查周边器件有没有损坏

网友:
这算什么问题?有点涉嫌骗分,如果基地里全是这样的帖子,恐怕慢慢就没有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