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块PCI—E显卡

楼主(2010-06-08):
插到主板上能过诊断卡,还能听到“滴”的一声,但显示器始终没有输入信号,用手触摸GPU,会发热,应该是正常工作?不知道如何下手,还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楼主见意你,先查显卡主供电上下管是否正常,,一般不显示和GPU有很大关系,,,直接加焊一下OK

网友:
查下供电不行就加焊吧

网友:
是不是GPU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