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U主板进水成功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08):
昨天接到一客户一华硕F3U的本本,客户说进了一杯水,拆开一看,果不然,水从键盘左侧进,主板都是一半是腐蚀,首先把腐蚀清理干净,在点,还是不加电,待机电压0。1,用电表测没有开机3V ,5V有,找到产生3V功电L2AA 5脚芯片,一测输入19V ,输出1。2V,正常应是3。3V,一定是L2AA坏,从旧板子上扩了个换上,插电,待机电压变成O。3,开机,加电了。不过电流跑到1。3,不亮,再测主板,TE芯片输出不正常,而且TE好多脚腐蚀,怀疑这它坏,于是买了个新的换上,在加点,亮了。呵呵,装机器试其它的件,键盘也没坏,别的没事,修好一台。

网友:
如果进水马上拔掉电,去下电池应该不会有事,还好没有烧多少

网友(2010-12-23):
厉害啊 这样还可以修

网友(2011-07-02):
请问楼主    L2AA 是哪脚进哪脚出   急啊    楼主

网友:
楼主你有没有  此机器的图纸  有 的话发一份给我 谢谢了

网友:
楼主你测哪个脚输出不正常啊  ?  也没有说   期待楼主补充  就说是那些信号也可以

网友:
这样也被你修好了呀,牛

网友(2011-08-15):
楼主你有没有  此机器的图纸  有 的话发一份给我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