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GV-M 常见的故障 好多人没修好的疑难杂症

楼主(2010-06-08):
  我手头有一块联想845GV-M REV:1.2的板子 故障:上CPU跑C1 FF 掉电  上内存 C1 B0 掉电  不上CPU不掉电 网卡 声卡拆下 IO换 底座 北桥 南桥加焊 bios刷过 时钟 ic换过 不行  测量主板上的电压和阻值都无异常, 我知道这种板不过内存就掉电  我看了一下 帖子上大多数都是这个毛病,好像没几个修好的,还有就是精英的也有类似现象, 请高手发表一下看法, 彻底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网友:
1、不上内存重启正常。
2、上内存不过,内存工作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检查cpu座(有时候灯座会撒谎的)。
3、这个板本人至少修过100片,大部分是座的问题,小部分是谐振电容和晶振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不过内寸啊!!!!!!!

网友:
看下CPU频率跳线 值得注意的地方CMOS供电有几次都是CMOS供电不正常导致C1不过 或者是跳线插反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都是品牌机OEM 通病座子空

网友:
b0  曾遇到内存槽接触不好或变形以及内存AD值不正常造成

网友:
联想用的ECS代工的板,出现时亮时不亮,B0或C0,先看座子,VIA的南桥再看晶振和谐振点容

网友:
SDA SCL总线电阻电压量过没有

网友:
   这种类型的主板.我修了N块了...百分之90都是CPU座虚焊.你可以找个铁478的CPU架子.然后用IDE线剪成一小块四方型.(跟CPU的中间那个四方型差不多)  然后放在CPU座下面!再把螺丝上上.这样就OK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很好,不用焊!

网友:
9楼的可以再说的详细点不

网友:
9楼的这招真的有 效不?478针的针脚座子我一直都加焊无果,哈哈,这招再说具体点吧???

网友:
呵呵!修好了,我加焊底座3次才好.刚开始用假负载灯全亮 压了一下没用.就开始 第一次加焊 用假负载看了一下有的灯不亮 第二次 还是老样子,第三次 灯全亮 加电好了,谢谢各位!

网友:
那就编辑下主题啊  改成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