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20g支持的CPU有哪些?

楼主(2010-06-08):
小弟在此请教各位大侠,acer 4920g支持的CPU有哪些?现在机器里面的是Intel Core 2.0Duo processor T5450的CPU 我比较想弄明白的就是,什么样的CPU能配什么主板。当然,Intel和AMD的这种差别就不说了。谢谢。。
cpu

网友:
是965芯片组的可上T8100的CPU。

网友:
那再请教一下。965的芯片组能上的CPU都可以互相通用吗?

网友:
怎么没有师傅过来指点啊。

网友:
北桥一样的 可以确定cpu可以通用

网友:
可以上T7100

网友:
800MHz的都可以

网友:
首先感谢各位。再请教,北桥一样,那CPU的底座就一样吗?我记得socket的PIN有不一样的啊。

网友:
根据芯片组,前端总线来的

网友:
哦。受教了。以前一直弄不清楚这个。看来也不是这么神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