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15GE/PCY/GRF 跑00

楼主(2010-06-08):
主板是 intel 原装主板775 二代内存,开机跑00  换CPU ,换电源,裸跑,测CPU 电压1.5V  正常 CPU时钟 0.3v  正常  cpu复位 1.2V 正常, 内存 1.8V 正常 , 北桥外围 电压 1.2 1.5 2.5  基本都有, 南桥外围电压 1.2 1.5 3.3  5   基本都有, BIOS 有供电,刷过BIOS ,  手按 nb sb 无果, 打CPU 到北桥 地址 数据 无异样 ,打PCI 地址 数据无异样, 手摸FB 桥 5秒 以上 有升温, 10秒以后有迅速升温后 又降温。。。 降温后又开始慢慢升。。有点小烫手, 感觉FB 桥温度有点异样 ,也不知正常否、、、、

网友:
要判断FB是否损坏
可以打一下PCI总线的AD值,USB的AD值
不过实践中遇到过所有AD值都正常,还是桥挂的例子
如果烫手的异常
换片桥试试

网友:
手头上没桥啊。。 只能先搁着了。。。 我也感觉 桥有点可疑,打值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