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换了新板一样出现no mesa partition found system will auto-reboot

楼主(2010-06-08):
一台客户的机HP DV1000出现NO MESA PARTITION FOUND SYSTEM WILL AUTO-REBOOT
换了硬盘一样,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又能用。于是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打对地阻值正常,就怀疑是南桥的问题,于是做了南桥,这下好了,不跑CPU了。于是定了一块板,但是一样的跑NO MESA PARTITION FOUND SYSTEM WILL AUTO-REBOOT 这下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没理由两块板出现同样的问题吧,CPU,内存条都换过了,还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哦,还有换个硬盘试试看,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又换了块新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