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供电电容发烫

楼主(2010-06-08):
  今天修到一块板,是内存的供电电感烧成灰白并发烫,旁边的电容鼓顶,把它两换了后,开机通电正常,内存的1.8V供电也正常了,唯一有问题的是,开机几分钟后,内存供电电容发烫严重。这会是什么引起的呢。。

换了供电管和电感,电容还是很烫,不会一直用没有问题了。谢谢朋友们。

网友:
查下供点地方的是不是有些电容啊什么的坏了和贴片的那些

网友:
“供电电容发烫严重”
按原型号换一个试试

网友:
换控制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