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

楼主(2010-06-08):
笔记本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了,怎么修啊?好修吗??

网友:
换键盘!又不是太贵。

网友:
那也是比较贵啊,百十块钱啊!!
维修起来有没有好点的办法啊???

网友:
修键盘太浪费时间了,不如直接换呢,这段时间还能修几块板呢

网友:
修是可以修,但是很麻烦你得把所有的键帽和键卡都拆下来之后把电路板拿下来测哪断线来之后又导电银漆连上。
不过有少数的键盘是拆不来

网友:
首先看一下这个键盘是不是防水的,如果是(就是两张电路薄膜是粘在一起的,不能揭开),就不能修了;如果不是,可以修,按6 楼的方法。

网友:
  可以修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慢慢研究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换键盘,,,

网友:
很费时间和精神的,要把键帽都拆下来,如果是短线了还要买银漆连上的,银漆也要100多了和你换个键盘差不多价钱了,而其修好的键盘很容易再次出现故障的。建议你还是换个,那样好点

网友:
换个好一点,这种东东,工厂一次成型的,修不靠谱

网友:
哈哈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我已经修好了啊!就是时间有点长啊

网友:
可以修好啊,我今天就修了个联想E260键盘
导电银漆才20一支哦,修一下收80-120,比换键盘赚的多
太贵客户不会换,买个USB小键盘才20
修键盘怎比修主板要轻松,拆多了就快,半小时就可全拆,防水的可以用刀片削开

网友:
断线了 用 银电笔连接好就行 那个笔有点贵 貌似要200来快

网友:
如果机器少的话可以考虑修(能修的前提下,有些一次成形的搞不了).就当练手了,拆装麻烦得要死~~

网友:
也没所谓能修就修,不能修就换,同等赚钱.一般是只在乎结果.

网友:
修键盘用不了多久可能就翻修了

网友:
换一个了,就算修了也不好用而且又不稳定

网友:
应该还可以吧,修好了没有什么问题啊
以后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