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的笔记本这个问题怎么修?

楼主(2010-06-08):
联想F31A不能开机。按开机键蓝色的指示灯闪一下就灭了。指示灯的编号是LED1。待机电流0.08A,3.3v   5v都正常,就不知道怎么修?请那位高手帮帮我!

网友:
建议送修。。。。。。。。。。。。

网友:
我就是修不出来才在基地来问问大家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有电压短路,有电压没出来。建议还是送比较专业的地方修吧

网友:
cpu供电开机的瞬间有1.2v左右。对地阻值14欧,

网友:
这样就是不开机,
2. 插上電源,按下PWRBTN#用示波器量PSON#信號看它是否拉Low,如果PSON_PWR#已拉Low但是ATX POWER
   還是無法供出電源,這種情況是由於電源內部保護路動作了,產生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主機板上某
   部分電源之間相互短路或者對地短路。對於這種情況主要檢查主機板上的+12V、+5V、+3V和Vcore
   有沒有對地或相互之間短路。對於PC-DL機板主要多的問題出現在Vcore這一塊,遇到這種現象需要量
   一下Vcore那裡的一些MOSFET是否有短路現象,還需要量測一下四個ADP3418的各Pin的二極值是否OK。
   若PSON_PWR#還是為High,則看下一步驟。

3. Check PSON_PWR#這條線路是否OK。(用電表量PSON_PWR#從ATX POWER到顯卡保護電路)

4. Check PSON#是否有動作,如果動作正常,則檢查顯卡保護電路是否工作正常。

5. 若PSON#沒有動作,則Check南橋發出的SLP_S3#是否有正常發出,如果OK遇更換Super I/O。

6. 若SLP_S3#沒有正常發出,則先檢查32.768Khz的振蕩器是否起振,如果振蕩器有電壓但不起振,則更
   換振蕩器。對於無電壓的,先Check振蕩器兩腳的二極值是否正常,再Check到南橋的3VSB是否正常,
   如果都OK則更換南橋。

7. 若32.768Khz的振蕩器是正常的,則再檢查Super I/O芯片發出的RSMRST#這個訊號是否正常。如果
   RSMRST#是OK的,則可以試著更換南橋。如果RSMRST#不正常,則檢查供給Super I/O的5VSB是否OK,若
   都OK,則更換Super I/O芯片。

顯卡保護電路原理圖:

在正常工作時,紅燈不亮,AGP_Volt3V#為High,Q14打開PSON#與PSON_PWR#導通。
當顯示卡插錯或沒有插好時,TYPEDEF#就會變High,這樣Q15打開,AGP_VOLT3V#
會被拉到地變為Low,紅燈亮Q14關閉,PSON#與PSON_PWR#斷開,這樣就不能上電了。

网友:
这个笔记本是我换了键盘后用了一会儿就提示没有电了,由于客户没有带电源适配器我就关机放起来了过了一个星期客户来取。就这样了。我也很奇怪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网友:
看下有没有地方短路

网友:
今天刚修完一台F31A的...跟你这个是一样的.

你的待机有问题...

正常板子应该是
0.01A.   可能有微短吧.

网友:
这个是待机电路的问题,可以先修待机线路,待机偏高的其实很简单修,你用说摸主板的各个芯片看哪个芯片发烫,一般都是网卡,南桥 坏待机会偏高

网友:
0.08待机?电流就有问题。。查查有无短路吧。。。。

网友:
都没看明白你的帖子   一会不开机  一会有CPU电压都出来了   触发无反映那叫不开机  触发电流都上来了  你这是触发不显吧  帖子看不明白了

网友:
负载有问题 测各电压的对地阻值

网友:
应该是出那个电压的时候保护了

网友:
图片一点也看不清楚。

网友:
电路 保护吧,测一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说的是开机的瞬间有cpu供电1.2v过后就没有了

网友:
看样子象是短路保护了,保护过后马上再开有动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