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A14

楼主(2010-06-08):
945主板PCI A14脚短路,网卡和IO已拆,USB没有短路。是不是桥挂了。
主板

网友:
桥挂了,我刚修到个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PCI A14脚短路,查一下南桥供电短路吗

网友:
桥挂了! 肯定的!

网友:
有没有检查电容短路,如果没有电容短路就是SB短路

网友:
查一下1117或南桥供电管是否有坏,,没坏的话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