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0-06-08):
此图为故障现象: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跟我上次遇个到的那样,本来是想换灯管的,可后来装上之后就花屏了,刚开始以为这样就没戏了
,后来啊修好了

网友:
先换根屏线试一下

网友:
屏线或驱动板上面的MCU有问题

网友:
屏线 问题可能较大。

网友:
老联想显示器,不是驱动板和数据线接口就是坏屏,唯一的方法用通用板套,是不是屏坏。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把 用通用板 试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