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216白屏故障

楼主(2010-06-08):
手上有一台联想D216液晶显示屏,拿来的时候白屏,拆机后,把屏线取下来又插上,图像正常了,以为是屏线接触不不好,行了。试机1个多小时后,图像逐渐变色,直到没图像,重新开机后,又是白屏,又重新插排线,又行了,但没管多久又不行了,有时按键没反应,怀疑MCU,R换MCU,第一颗换后,有显像,图像不正常,花屏,逐渐到无图像,以为没焊好或新的有问题,重焊第二颗,开机却没反应,电源指示灯常亮,灯管不亮。郁闷了,又重新焊回原装的哪颗,又点亮了,还是老样子支持不了多久,这样几次返复,可能MCU都焊坏了,现在是灯亮,按键有时有作用,有时无作用,灯不亮,有时灯亮但是是黑屏,老火了,问专修显示器的行家,都说屏有问题,想屏如果有问题应该是一直处于白屏,而不是有时有有时无,郁闷!!!!到底是不屏问题。想买一张驱动板,但太贵了,要200多,如果是屏的问题,我就白买了

网友:
mcu是8脚的型号是MX25L1005AMC

网友:
找一个通用板套一下,是板坏还是屏有问题结果就有了

网友:
肯定不是MX25L1005AMC 的问题!你说按键板有时失灵,再者换过了存储器了,那你就要转移重心了

网友:
屏挂了~~这样的现像我遇到好几次了,换完所有的板都没用~~结果只有一个~屏坏了~而且也不好修,像这种问题修复率很低~~

网友:
白屏,有的是屏上的DC-DC转换电路出问题导致的,这个只要有配件,是可以修的。但是如果你量屏的DC-DC转换电路上的VGH,VGL电压都正常,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屏上电路正常不。还有屏上有一个保险有问题也会白屏

网友:
屏坏了,会出现这种为题,学习。

网友:
换一块通用的逻辑板试试不就出来了吗

网友:
换通用板试了,屏没问题

网友:
换通用试了,一点就亮,无白屏,

网友:
换通用一点就亮,那工作一段时间呢?

网友:
最主要的都没换掉,把12V 5V滤波电容换掉,我修好几台这样的问题了,
有的是开机就会慢慢变白,有的是能用一些时间。反正我遇到这样就换电容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