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22BY4液晶修复一列

楼主(2010-06-08):
一长城22寸液晶,型号L22BY4
                 故障:  从客户手上接过来的故障时不加电,接电无指示灯。向客户问情况时,客户反应曾经开机一段时间会出现恢屏之后灭了,然后偶尔通电久点就能开了,但还会重复以上故障。直到拿到我们手里的时候完全点不亮。
          维修:拆机,发现此液晶由一高压板和驱动板构成,测试电压高压12V.屏5V.开关3.3V都有且正常。怀疑高压板保护因为看上去有腐蚀迹象,清洗加焊后故障依旧。到这里想到客户说过的有时候通电久会开机的情况觉得的可能某个电容有问题于是把驱动板子的所有电容都换了,通电指示灯亮了,以为好了接上VGA线问题又来了恢屏,实在是不希望屏有问题,于是查驱动板查好久实在查不出什么问题。干脆改了套通用的板子上去,一样的恢屏。基本判断是屏上有问题,换屏线一样,测试供电有。因为没修过屏所以没敢乱动,后来打电话咨询客户意见客户说客拆进去帮看看不行就换机器了,这下好了,没负担了才开屏量了一些供电和电容正常在通电测电压的时候发现屏通电几秒钟后电压没了按常理LOGO还没走完的接VGA线也是一样,怀疑屏上哪个部件短路保护了。测了下主芯片(型号忘记了跟三星19寸液晶的一模一样的)周围四个角所连的电容全部短路,怀疑芯片挂了,拆电容测电容相连的线不短了,在拆下主芯片测电容也不短了,抱着试试的态度把主芯片重新焊回去通电发现很烫,现在确定是这芯片了在网上定了个(这个芯片和三星19的一样价格20-50之间)今天换上去好了。

      分析:我认为之前不开机的故障应该就是这个芯片引起保护的,不过之前开不了机没想过这方面的。以后值得注意。

网友:
特别是机子能亮的时候,要动主要芯片进要和客户打招乎,避免自己造成损失。

网友:
是啊。。。。凡事都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