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上网本求助

楼主(2010-06-08):
同方上网本能加电不显示,测整板供电正常,(测时钟晶振没有压差不知道正不正常)测时钟旁边小电阻都有电压,测MINIPCI没有复位,不知是不是时钟芯片挂了。(还有开机瞬间CPU供电时1.1V左右一下子掉到0.89.,电流从0.55掉到0.36。CPU是VIA的)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在线==========

网友:
无复位,如果是VIA的南北桥集成桥,考虑一下桥的问题

网友:
是南北桥一起的 时钟晶振没压差正常吗?

网友:
VIA的北桥 和CPU比较容易空焊,刮PCB线,打值!

网友:
修上网本,看电流,裸版开机到0.3-05之间不跳动,做CPU,开机到0.5,有跳动一两下的,做北桥。也有个别情况的,电流在0.2-0.3左右的,缺电压。也有少数CPU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