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硬盘电路板上有个标有ST EVU / AE / GP533的是什么

楼主(2010-06-08):
一个ST 80G硬盘的电路板如图中所示红方框区域,上面写的是ST EVU / AE / GP 533,三星硬盘的电路板上也会有,有的是ST EVU / AE / GP 444,查了好多地方都没有这个东西的资料,不知道是什么,参数又是多少。坏了怎么替换。

网友:
贴片电容或二极管,稳压管,看的不是很清楚,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两条腿只有这三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