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进液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08):
同行一台ACER 4736进液,板号为KALG0 LA-4493P感谢基地的图纸.故障现现象为不触发.
1.测待机3VALWP,5VALWP不出,测PU4 V+ PIN6没到,PR35外进液0欧电阻坏,换后LDO 5V电压出来.
2.测PIN14 EN1没出,PR52坏.换后.3VALWP,5VALWP出来.可触发电流到0.15左右掉电.附图:

3.测电感电压.发现少1.05V电压及显卡供电电压.打开PU6 PIN4脚VCC1 3V,正常是5VLAWP.换与之相连的电阻OK.1.05V 出来.

4.显卡测供电,控制信号都正常,直接更换芯片后电压出来0.9V
5.开机接显示屏灰屏.外接花屏.独立显卡.现在还在维修中.待继

网友:
楼主像这样的开机掉电,你是怎 么测有没有哪一路供电,请解答一下,谢谢我对这个比较模糊

网友:
反复开机测电感的是否有电压.

网友:
对啊  我现在也有疑问  碰到开机掉电  怎么测电压呢  还有以前看包子版主 的帖子   信号瞬间掉是怎么测   望高手给予回答

网友:
继续发贴:
6.测主板屏接口数据线对地阻植正常.北桥到显卡的64条信号线阻值正常.然后直接加焊显卡.
  外接有显了但是花屏.内接还是灰屏,就是有背光,没有字显示那种.显卡芯片是N10M-GE1-S
7.昨天显卡芯片到更换显卡芯片后,机器内接有显.至此机器维修结束.

网友:
最近发现,基地发贴图片处理都很小,看不清,我上次发贴也搞不好,。。。。

网友:
应该是电压没有产生才掉的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