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宇瞻512MB内存修不了了。大家看看

楼主(2010-06-08):
在内存论坛潜水了数天后,终于开始学修内存。
有一根宇瞻512MB DDR400内存。刚开始的故障现象是:开机蓝屏。用好的内存带起来。经RST检测是正面第6片有问题,于是把第6片和第7片互换了一下,用RST检测还是第6片有问题.把第6面背面的也换了一下,还是故障依旧。。现在搞不懂了,是哪儿的问题了。

网友:
你最好发个检测图上来,我们帮你看看

网友:
你确定你能准确判断是哪个颗粒有问题?还是发图上来吧.估计你是看错了,,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排阻有问题

网友:
排阻的问题,或者是PCB问题

网友:
排阻我都测过了,是没有问题的。板应该也没有问题的。我仔细的看过的。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应颗内存下的PC板引线断线了!换PC板!

网友:
排组测正常 最好也换掉

网友(2010-07-14):
是不是用来测的主板```````问题啊`贝贝说要用865GV的`

网友:
pcb版的问题是看不出来的,要换才知道。

网友:
换个新PC B板,去了一面变成256的就好了。原因是原板的正面板上面有坏的电路,背面的颗粒也有坏的。

网友:
为什么要调换啊?哎!

网友:
pc板子坏了,估计

网友:
deng登堂老火哦

网友:
楼主最好就是发个图上来
让大家看看就能确定系那粒出问题了
或者那粒的电路。。。

网友:
发个图上来,如果是竖直的故障点排列,极有可能是排阻坏了

网友:
感觉换个排阻测试下,还是比较简单的!呵呵,我是维修新手。

网友:
换排阻,  还不行摘下来留着用颗粒撒.
512的没必要换板了.没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