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845技嘉主板经常风扇转下就停·又转··

楼主(2010-06-08):
  今天接几块技嘉主板845的··
故障是不上内存报警·跑C1    上内存风扇转下停··又转··
  拔下内存刮下槽上内存又可以··
   但是过几下开机又不行··加焊过U座···北桥~
     ··那位兄弟可以帮忙看看···这问题咋整?

网友:
换内存电容试下,

网友:
接触不良是技嘉845 的通病。

网友:
有条件的话,把槽子也换了吧

网友:
唉·~
  槽子是没有的换啊··

网友:
845的板子用了很久了
槽很容易出问题
在不插内存的时候仔细看看有没有插针回不到位的,插上内存的时候看看有没有插针顶不住的

网友:
换换内存槽试试

网友:
845 杂牌 不上内存就好多 反复 从起哦 你考虑内存槽子了 多换几个条 试试

网友:
有几个插槽呀,拆下一个插槽试下.

网友:
换内存槽试试

网友:
呵呵···应该是槽子的问题··
插上内存·好像很松一样啊·

网友:
加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