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不开机,求高手指点(失望ing)

楼主(2010-06-08):
Ibm R61I,不开机。无待机电流。无3.3V和5V,和1.5V。待机电路没有工作。BD4167kvt的61脚有3.3V电压,36脚无28V电压。33脚和34脚也无正常方波输出。正常的机器36脚有自举升压产生的28V电压。33,34脚也有震荡波形。l另外Pwh7的25脚和26脚也无震荡波形。为了搞明白为什么不好用,将bd4167kvt ,pwh7,h8芯片从同样正常主板拆件过来实验,问题还是不变。没有思路了。有修过的朋友给点建议。bd4167kvt和pwh工作的条件是什么。温度检测脚的电压是OV。
想把图纸也一并上传,但是提示文件太大。

网友:
36脚的电压如果有20的话。那你看看58脚外围的那些热敏电阻是不是有开路的

网友:
楼主,3V和5V正常吗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VCC33SW既然已经有了,那么接下来需要检测-PWRSHUTDOWN,这个信号一定要为高电平后续电压才会上来

网友:
仔细看下有烧糊的地方吧

网友:
先看下VINT20有了没有,不就好判断了

网友:
无3M5M输出  多数为主控IO  和3M5M管子出现问题

网友:
看样子Ibm的机器的确很难搞,知道工作原理的朋友甚少,期望高人出现指点迷津。
1,bd4167kvt的36脚电压产生的具体条件,该芯片是自主工作还是受控工作
2,Pwh的工作条件,该芯片的26脚的正旋波产生的条件。
另外我做过以下实验,将正常机器的H8拆掉,该板仍然有待机3.3v,5V,1.5V,输出,并且可以用键盘开机。所以可以证明待机的电压产生跟H8无关系。还有将H8拆掉并且拆掉南桥的32.768K的晶体,待机电压仍然正常输出,但是此时不能键盘开机了。说明待机电压跟H8和南桥均无关系。可是将pwh拆掉后,待机电压就不在产生,bd4167ktv的36脚也无电压了。大胆的猜测一下,bd4167ktv的工作应该受pwh影响比较大,或者是完全受控于pw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