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45板子很烫

楼主(2010-06-08):
请教!一块杂牌845板,本来是正常点亮,被别人拿去搞一下,点不亮了,不跑码,CPU扇有转,一触发CPU旁边的四个场效应管就很烫,CPU也很烫,量旁边的那些贴片电容好像都是短路不知何解,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你什么电压都没有测如何能帮你判断啊?你还是把具体的数据发上来再说吧

网友:
贴片电容好像短路-------------这这么理解?到底短路还是不短路
判断是否短路,把CPU取下来,测量一下CPU供电电感对地电阻就知道了

另外MOS管全部发热,请注意一下BOOT回路是否断开

别告诉我你没有换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