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9245和RT9245A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0-06-08):
请问RT9245和RT9245A可以代换吗。谢谢。

网友:
查下它的管脚定义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可以代换.曾经成功.

网友:
RT9245A可以代换RT9245.

网友:
可以代换!这些都是平时维修积累下的经验,越多越好啊!

网友:
针脚是一样的,但是我换上后不行。没办法,在别人坏的板上拆RT9245A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