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维修主机一例(走了弯路,简单问题复杂化!!!!)

楼主(2010-06-08):
故障:开机刚有显示就不断重启.处理:最小化试机(不接光驱,硬盘,机箱风扇,用单条内存),短接绿线与黑线测ATX电源各路电压输出正常,再测主板20脚,cpu4脚电源输入座各电压线对地阻值100左右属于正常,把主板拆下用各假负载&打值卡测试正常,心想手压南,北桥开机试试看,镊子短接开关柱开机正常了(还没有压桥!!!).查机箱复位开关坏了(常闭),更换后装机试了二小时正常.  我的维修思路是:这种故障应是元件不良或保护电路工作,先不接光驱,硬盘,机箱风扇,用单条内存最小化测试,先排除这部分部件故障,再测试ATX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否,后....................唉.............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这种事经常有,特别是品牌机,复位开关做工很差,修整机一般要先排除外设!

网友:
我就是这样,凡是能点亮的板子出现的各种故障我都是先是刷一遍BOIS。如不行再换内存,显卡。硬盘等外部元件。然后才是修主板。

网友:
哪有那么多BIOS数据

网友:
为什么我这台电脑关机了,用其它电脑上网就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
我还见过不开机的电脑开机的大按键坏的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