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 ep-4pcA31开机乌拉乌拉~~报警

楼主(2010-06-08):
(图片)

网友:
请问语音报警说什么?即使是说英语也总有个说法吧!

这种问题贴两个主板图能起什么作用! 不如录了报警声音发上来。

网友:
CPU坏,刚才才有一块主板FF,939的我不是经常修板的,我还是第一次见939的板.客户讲之前USB口时得时不行,硬盘有时能认有时不能认.最后一次使用说蓝屏了之后就FF.更换了IO都不行客户拿走了,会不是会桥的问题,会不会是CPU的问题~

网友:
这样报警会是CPU坏的?开眼界了这次

网友:
是不是cpu温度高,起到中断的作用啊!

网友:
一会怀疑CPU座,一会怀疑南桥,一会怀疑IO  一会又怀疑BIOS坏,,,当怀疑什么时要有一定的判断 不要乱怀疑 那样会把板子搞坏的,,
你做维修,最起码也要有一定的检查和测量呀,,,,
检查的结果说一下,测量的数据说一下,这样不是很好吗

网友:
CPU坏了 为何还会报警

网友:
这款主板很牛,CPU坏能报警

网友:
cpu坏的,经常遇到的事~~~~~~~~~~~~~~~

网友:
楼上几位仁兄不会吧,我一看到楼主那个乌拉乌拉的声音,都猜到是CPU报警了,既然内存没插好可以叫,内存不过可以叫,就为什么CPU不行不可以叫呢?晕。。。。楼上有几位兄弟肯定是经验较小,

网友:
跟救护车一样 还真没听过  应该是发热过大原因

网友:
这个主板上不是有POST卡吗?说明书上有报错代码,摘录如下:
常用除錯卡代碼一覽表
FFh or CFh
可能問題
1.BIOS 插反
2.用錯BIOS
3 . 主板有問題
4.ADD-ON 卡(配卡)沒插好
解决办法
1 . 重新檢查B I O S 是否有反插
2 . 重新檢查所有硬件配件是否插好
3 . 換主板

C1h - C 5h
可能问题
1.MEMORY 沒插好
2.挑MEMORY
3.MEMORY 損壞
解决办法
1 . 重新安裝內存條
2 . 更換內存條

2Dh
可能问题
1.VGA BIOS 有問題
2.VGA 卡沒插好
解决办法
1.換VGA 卡
2 . 檢查V G A 卡是否有插好

26h
可能问题
1 .超頻失敗
解决办法
1.清除CMOS 或按Insert 鍵開機

07h - 12h
可能问题
1 . 設定鍵盤控制器失敗
2. RTC 失敗
解决办法
1 . 重新安插鍵盤或鼠標
2 . 更換電池

网友:
这种乌拉的声音,我碰到几例都没有修好,有一例是富士康848的板,还有是红色杂牌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