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进系统巨慢 急求助!

楼主(2010-06-08):
  一台DV2000   本来是显卡虚焊  ,黑屏,  加焊后亮了,  但是进系统很慢,  重装系统后好了,  过了几天又拿回来了    进系统反映又是巨慢··   不确定是什么问题了,刚装完没事  用一段时间就会反映慢,  请教各位大哥    会是那方面的原因··
           南桥虚焊会不会引起这种现象··?    不装硬盘开机进PE  过一会  硬盘部位的PCB板会有点烫··    这个位置背面是南桥··     南桥是坏了还是虚焊了呢 ?   请各位指点  急!!

网友:
怎么没人指点啊 ··?  在线等待中···

网友:
         等高手答案     等

网友:
你先用MHDD扫一下硬盘!不要动不动搞桥

网友:
是不是中毒了。 把硬盘全格了。重新分区再装系统

网友:
看看你的硬盘,最好换一个试试,南桥发热就要做个BGA看看

网友:
用硬盘修复软件修复了一半,  硬盘拿下来直接烫手````  不知道是硬盘发热还是桥发热``

网友:
硬盘坏了。。。。应该是

网友:
可以代换内存和CPU试试的,慢的时候看看CPU的频率有没有变化或是降得很低,正常带适配器应该是不怎么降频的

网友:
到底硬盘有没有坏道呀,没坏道就做南桥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接口虚焊不然可能就是南桥问题了还有和南桥有关的设备

网友:
换换硬盘!

网友:
先排除硬盘问题,再考虑南桥问题

网友:
这个感觉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硬盘,系统等问题,然后监测cpu温度等是否在正常范围

网友:
硬盘的问题吧,重装一次就快,用不了几天就慢,可以先检测硬盘,再考虑南桥。

网友:
先看看外设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排除了CPU使用率和温度在确定是硬盘或者南桥 南桥占%60

网友:
没有硬盘不发烫的,它工作一段时间都很热,还显卡问题,肯定是你加焊的不到位,

网友:
南桥空焊的话99%的不会开机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再考虑南桥问题

网友:
代换一个硬盘试一试啊,先排除硬盘本身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事,如果检测硬盘没有坏道,可能是硬盘主芯片有问题,你可以换一个硬盘试试

网友:
可能如大家所说 , 的确是硬盘坏道,  但是不装硬盘进光盘系统,装硬盘的部位PCB也很热,这个就不理解了··     望指点 ·

网友:
把它硬盘全盘格式化后再做系统,在软件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做南桥

网友:
可以先检测。。硬盘,再考虑。。南桥

网友:
MHDD扫个坏道。没有的话再加焊南桥

网友:
楼主怎么样轼,换硬盘不好使就直接做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