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知道主板上的小电容容量

楼主(2010-06-08):
请问如何知道主板上的小电容容量?比如,我需要一个1UF电容,从料板上拆一个,怎么知道是1UF?有没有办法看?我的万用表测不了电容。谢谢!

网友:
买个电容表把,100多。如果有钱的话,可以买个电桥,连电感的都能测

网友:
有的万用表有电容档的,可以取下来测试就知道容量是多大的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看颜色和大小一样的就拆下代换!一般贴片的越大只的电容容量就越大。

网友:
同样大小的,容量差十倍以上的都有可能,我专门看过的。看来只有买个表了

网友:
看颜色就可以了啊

网友:
我的数字表才50块,都有测电容档和频率档,开关占空比都有.没有示波器的时候我都是用来测晶振.

网友:
我一般都是看颜色和大小一样的就拆下代换!一般贴片的越大只的电容容量就越大。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我也这么代换的 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也是看颜色代换的

网友:
看颜色,看大小

网友:
应该一开始就买个能测电容的万用表。
我现在介绍个小东西你试试;在淘宝上搜<电感电容表套件>。
有两家在买,价格大概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