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一下想自制BGA返修台的兄弟们!!!

楼主(2010-06-08):
我与前不久自己做了一个返修台的下加热(最近准备做上加热)我的心得就是:
1全力评估一下你做这个返修台需要的工具(包括电钻,开孔器,铁剪,锉刀,尺等等)如果发现工具不是很多劝你去买个现成的,低端的不到1000元和自己做出来的效果一样外型还好看。动手能力再强也别做了。我做完之后算帐省下的钱正好够买乱七八糟工具的,自己白忙活一场做出来的还不像什么东西。
2先了解好专业知识再去买所用的配件,尤其是温度控制方面什么固态继电器控制,固态调压器控制,可控硅过零控制,可控硅移项控制。。。。。。想达到什么效果了解清楚了选择需要什么器件。
3先选好外壳再去买发热砖。别等着转买回来发现找不到合适的箱子,或者发现了理想的箱子砖的尺寸不合适。
4先要实用再讲美观
我装返修台的时候为了找箱子装发热砖就费了挺大劲。等到买温控的时候让这些控制方法直接给我弄迷糊了,开始选的是继电器触点控制,后来发现固态继电器控制好又换固态继电器控制,等固态继电器控制的买回来了发现还有固态调压器控制的更好,还有好的是可控硅控制的我还不只要需要买什么东西怎么连接上,反正留下了不少遗憾。
等东西买回来了为了箱子开孔犯愁了,买回来各种工具没哪个便宜的,最少的也要10多元,等工具买回来了发现有写不能用,有些效果不好,有些根本就用不上。
最经典的是买砖的时候,带电热偶的比不带电热偶的贵5元钱,我也不知道电热偶是干什么用的,人家说你买不带电热偶的就行到时候发一块带电热偶的给你不用加钱了,我告诉人家我都要带电热偶的,我不差钱。等买回来才知道原来电热偶有一个就够用了,不是差钱不差钱的事多了放箱子里面还容易搭上别的线造成

网友:
还没说完呢,最好把最终 的方案用的东西都发上来啊

网友(2011-05-02):
楼主的确是不差钱的样子,呵

网友(2012-05-02):
搞点专业的知识  多好啊

网友:
多好啊 专业的知识

网友(2012-12-08):
1000多的BGA??有么??

网友(2013-03-21):
经验之谈啊,有时候真得评估性价比

网友:
都成了维修加加工了~~~~~~~

网友:
楼主提到的工具小弟都买过,做了一套还行,箱体用的是老式DVD机,两个固态继电器,两个温控。

网友:
简单点吧,下面用个光波炉,再做个可调高度的支架,上面可以固定风枪的架子,手动调节光波炉的温度 KO
我就这么干的  性价比特高 呵呵

网友:
在淘寶上有看到大概3百多的
想想也比自己作快又好看
不過就是不知時不實用

网友:
        数主说得好,想自制BGA返修台,确实费思费力,费财啊。比如我就是用了一个功放的机箱来做的,第一要考虑安全性,第二要考虑实用性,第三还要考虑成本。
    对于爱好和乐趣,而且有动手能力的朋友来说,还是可以的。如果维修量大,我觉得没有成品的好使用。
    我实际就是装了一个十足的预热台,三块发热砖(预留能放下下风嘴的空间缝隙)一个普通温控器,一个固态继电器,一根K型温度传感器,线材螺丝等等。一台风枪做上加热,一台风枪做下加热,加工上风嘴和下风嘴及上风嘴的支架,下风嘴支架,这样就是一台三温区的返修台了。如果使用掌握得好,可能跟两千元左右的差不多吧?

网友:
都是大神啊

网友:
给新手鼓鼓劲吧

网友:
听说做这个不用电路知识,你这么一说,我看不用电路知识是做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