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26的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6-08):
这是一块478的主板,故障表现为不开机,不触发。
测开机针一脚的电压只有0.73伏,测32.768晶震的两脚电压分别为0.57V和0.04V。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有的开关针上0.7V左右的待机电压也是正常的,具体得跑开机电路,才能知道是否正常。
晶振确实有压差,但相差的有点大,可以先换一下晶振和谐振电容试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3VSB、RSMRST、SLP等信号
最好写上IO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