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开不了机(己解决)

楼主(2010-06-08):
新装机器:V星770    AMD245    超胜2G D3    WD320   迪兰恒进5550显卡。金河田竹简机箱,带电源。

故障:按开关后能加电,风扇转。但屏幕无显。必须拨掉虬源线,按几下开机键 再插上电源才能开机。开机后可正常使用。关机正常。
以上故障时有时无。

网友:
有质保的东西尽量保修
我们只讨论有维修必要的东西

网友:
不能那样说吧。以后我要是碰上要维修的同样毛病机器。得知道从哪 个方向着手吧。

网友:
维修需要去尝试换件、焊接、取件
都涉及到要去动主板
有保的板子,不能动,连手到不能下
怎么修呢
既然不能修,又这么总结经验为以后所用呢?

网友:
如果非要知道故障所在 最好是裸点 换件去测试 在保的东西上不了手啊

网友:
线排斥外设 落体看看还是这样吗 清CMOS  不行就去保 唯一这2点不用上烙铁

网友:
估计是兼容性问题  不过电源的可能性大点 换个试试

网友:
LZ说下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估计你的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要是自己买的电脑,电源一定要买个好的,别怕多花那一点点钱,带来的确实稳定,使用寿命

网友:
电源是航嘉冷静王的,应该 没问题吧。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代不动。

网友:
解决了?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能买保就买保。。。不行在尝试自己修吧!~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楼主解决了,说一下

网友:
这个可能是兼容性问题,比如说内存条与主板其它硬件不兼容吧,你换个大品牌的内存条看看

网友:
还是觉得电源关系比较大。新东西会出问题也很正常

网友:
樓主分享一下解決過程吧

网友(2011-08-05):
跟电源没关系,随机箱带的电源,额定功率都能有220W,所以带个5550还是小菜得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电源的问题会比较大点,现在很多人装电脑都用杂牌电源。。。。。楼主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