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七彩虹G31主板开机断电维修

楼主(2010-06-08):
今天接到一块七彩虹G31,顾客反映是不开机风扇也不转,上电测试5V待机电压,OK,然后不插CPU供电··上电可以启动··得出CPU供电出现短路··然后测各场管对地阻值··发现Q1被击穿·型号是72T02GH··手上没有就换了一个85T03GH··换上后上假负载`测CPU核心电压·发现没有电压··继续测试Q1D极S极G极D极正常G极没有控制信号··然后测电源管理芯片输入电压··把没个脚都测了·(没引脚定义)·有3.3V·没管那么多就换了··上电测试亮机·装上内存硬盘试机用了一下午··OK了··

网友(点评):
希望图文并茂,有图有真相

网友:
电源管理一般是5V或者12V供电吧

网友:
謝謝大大的經驗!!

网友:
不是我的班子···已经被人家拿走了

网友:
MOS管短路,72T02芯片,最好用86T02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