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报警

楼主(2010-06-08):
一块精英的主板 内存 报警,换看内存还是不行啊

网友:
查查内存各工作条件正常吗?

网友:
我已经解决了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是北桥得问题
这个主办一般是cpu座虚
呵呵

网友:
楼主你真幽默  每块板子都有个性的 什么情况都会有

网友:
供电,时钟都正常吗?

网友:
这种问题可能内存的工作条件不具备,也可能内存槽接触不好,还可能北桥虚焊,需要通过具体测试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