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1

楼主(2010-06-08):
不触发,只后掉电啊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没人顶啊 自己定下啊!!
这个有几根线段了,飞上后发现北桥有问题
做北桥i

网友:
不触发,还掉电?不是不给你回复,只是看不明白

网友:
你把键盘取下来就会看到有个ADP3421,用烙铁或风枪加焊,若还不好使就跟换此芯片

网友:
线是这么段的啊。刚才没看懂你的帖子

网友:
哦 写错了啊 ,是触发就掉电,现在正在解决中 做北桥

网友:
通病是ADP3421,好像讲是空焊

网友:
樓上說的沒錯 ADP3421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