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k431奇怪大问题!!!!

楼主(2010-06-08):
有一个客户送来一个笔记本说是,温度太高。就拆开把里面的尘土清理了一下,之后,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客户拿走了,又拿来了。经过,三番五次,我才明白,只要一插适配器,玩上一会,笔记本的温度就会升到80度左右。不用适配器的话,笔记本的温度就会正常运行。我也换过其它的适配器。也还是不行。太奇怪了,只要一弄适配器,笔记本温度是升高,什么问题啊。???好好郁闷啊。你们遇到过吗?无法解决!!!!求助!!!

网友:
  笔记本的温度升到80°? 是怎么检测的 是显卡高 还是cpu高 用软件检测一下 先排除散热的问题 因为是你清灰之后的 可能你的散热没有处理好

网友:
换个风扇看看罢 !!!!!!!!

网友:
风扇已经改成长转了,是cpu的温度太高了。!!!!!!!!!!!!!!!!!!

网友:
风扇已经改成长转了,是cpu的温度太高了。

网友:
笔记本插上适配器CPU的频率是会上升的,你可以尝试代换个CPU试试

网友:
楼主 是不是CPU散热器的导热纸出问题了  你可以把它去掉啊

网友:
接上电源CPU会全频运行,所以温度会高,你的温度太高有可以是散热器有问题,CPU处的高温不能够传到风扇的出风口,所以就温度高,在CPU和散热器接触良好的情况下,你手感觉一下散热器的温度是不是均匀就能判断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