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4显示问题

楼主(2010-06-08):
DV4 INTEL集成显卡主板,故障是显示有扁色,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原机屏和屏线都是好的,请高手指点迷津,应该从何入手

网友:
  lvds线路有颜色差分信号有断路 如果外面没有接电阻电容或者是缓冲器 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见到这种问题首先做显卡吧

网友:
偏红的话有可能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小弟对LVDS打对地阻值有一根是扁低的,请问那位有图纸,可以给下载分

网友:
直接重做顯卡吧

网友:
这种机子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最好是先软后硬,不要直接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