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场管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0-06-08):
修到一个雷打的机子。现在好多低端的管子都有问题。 没办法只有一对对换。
但有些换上去,不能用。CPU上的场管子能不能和其他的代用。 如果在淘宝网上
买。应该订什么型号的。
cpu

网友:
现在的mos管 据我所知 只要是同沟道的 应该都能够代换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 呵呵 还没有碰到不能代换的 当然 脚位应该是一样的 单n的双n的 只要是脚位一样 都是能够代换的

网友:
只区分N和P沟道
大功率能换小功率反之则不行

网友:
这个看它在旧板上的作用,再看引脚定义就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N换N P换P 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认为,极性相同,引脚定义一样,离线测阻值差不多,代换就没问题,我就是这样换的,而且都没问题。

网友:
同是N沟道的管,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上管的内部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是0.6V左右,下管则为0.2V左右,还有个别管子,要注意功率大小问题

网友:
cpu那块最好装原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