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70WA 指示灯亮 ,无背光,无影像!

楼主(2010-06-08):
如题,联想D170WA 指示灯亮 ,无背光,无影像!按开关无反应,故障原因应该是雷击(因为这段时间我们这边下雨坏了好多雷击的液晶和主机),检测电源输出5V,12V正常,主板驱动芯片供电3。3!高压管D极有电压,G极无控制,电源控制芯片供电正常无输出,开机信号有2。5V左右电压,是不是主板坏了!
无背光

网友:
写一下数据看看

网友:
数据会影响开关失灵吗?

网友:
开关能正常用的话查查有没有高压控制信号,没有控制信号就是MCU有问题了

网友:
目前没有这个软件,可能主芯片坏了

网友:
电源板不接驱动板只接灯管,送一个5V控制电压给电源板 先看电压是不是正常驱动灯管!!再用万能驱动板试屏是不是好的!!剩下来的不用我多说你也知道是那里问题了吧!然后做针对性的维修。你的明白!!!

网友:
应该就是主芯片击了,放弃维修了。开机信号已经有了,灯管不亮

网友:
放弃维修?换个驱动板看就行了,多简单。

网友:
换驱动板~~~像这样的现像大多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开关无反应,象是主MCU坏了。换换试吧。

网友:
开机无反应一般是驱动板有问题,最好换个通用的驱动板,改一下线测试一下如果正常的话,问题就在驱动板上,如果不正常的话可能高压板也有问题

网友:
有几点,电源电路,驱动板,高压板,灯管。

网友:
建议 楼主 换驱动板子吧 应该是MCU程序有丢失

网友:
换个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