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CRT金长城微板有500V电压有高压不显示

楼主(2010-06-08):
小弟对CRT电路略懂一些,今天遇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故障,开机后听到显示器高压已经有了,显示器开机后有一声消磁的声音,可显示器没有显示,显示器亮绿灯,正常的显示器肯定可以显示,可这台怎么就不行呢?在维修过程中我发现微板上有多处虚汗的痕迹,然后我就把整个微板加焊一遍,故障依旧,我测过微板上的元器件,没有发现坏的,量了一下微板上的电压,其余电压正常,有一根高压包上的线连到微板上,我测下电压,居然有500V,搞不明白这个显示器到底从哪个地方去查,还是直接换高压包,高手指教

网友:
500V是加速极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灯丝亮不?
视放正常吗?

网友:
哦,灯丝可以亮,不知道怎么下手了亮暗控制我已经调试过,高压包上的我也调过,涛声依旧

网友:
RGB 电压是多少

网友:
R、G、B和G1的电压又是多少呢?

网友:
不插信号线灯一闪一闪,插上线后灯不闪了,证明信号已经有了,G1电压62V,也算正常,会不会是显像管有问题啊

网友:
不是彩管的问题,行场小信号扫描电路中就不知道哪个电阻电容出问题了,